富士通笔记本能进系统,但是一打开我的电脑就死机蓝屏,

楼主(2013-02-14):
一台富士通笔记本可以进系统,但是一打开我的电脑就死机并且蓝屏,把显卡驱动关掉可以正常进入我的电脑这个机器是集显的一打开机器发现北桥供电有个MOS管烧,更换后还是一样就更换南桥,北桥,硬盘,系统也重做了,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换内存有试过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蓝屏报什么错啊,是不是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蓝屏代码是哪个啊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在蓝屏的时候 测试各组电压有无波动

网友:
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