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开机黑屏诊断码这么特殊?

楼主(2013-02-14):
我的一个客户说:方正老机,在家开机风扇运转,屏幕黑的什么没有, 显示器灯黄灯。拿来我这里,我看还是一代内存。我换了还不行,电源换过不行。别的硬件没有了。由于老机。插上诊断卡。代码直接就显示45和20,两个闪。到现在没处理掉。那位见过帮忙下?谢谢

网友:
测测电压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不是电压。

网友:
桥吧~~~~~

网友(点评):
桥坏了吗?旧板换桥不值了吧

网友:
有多老?精英代工的?如果是,就刷个BIOS。

网友(点评):
我见板子有串口和并口硬盘数据线,512内存。也没那老吧。

网友:
看主板的桥 或电容或内存 内存换了也不行 检测内存槽 主板电容 尤其是内存条周边的

网友(点评):
电容我看过好像没有坏的。怎么检测桥呢!指点下

网友:
主板的集成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点评):
我插独立显卡试了。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