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屏蔽该怎样修复!

楼主(2013-02-14):
mhdd测到的结果如图。如不采用屏蔽的方法解决,该用什么工具修理坏道。
还有这是那种坏道。

网友:
看不见000000

网友:
图看不到

网友:
该怎么才能发上可以看到的图
以前也这样发过是可以看到的
是不是网的问题

网友:
服务器出了点小故障。
不管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修修看再说吧。

网友:
先跑个SF先,不行就砍个头试下

网友:
擦除不了的,如果不采用砍头屏蔽的话还可以用什么方法。

网友:
我是用“erase”擦除不了的。
先跑个SF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658919

“SF”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
PC3000测试下加P表

网友:
逻辑坏道直接G,物理坏道直接加P,然后泡个sf。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