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机开机有时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3-02-14):
有一台组装机用了一年左右,基本配置为华硕M5A78L M LX 显卡七彩虹GT430 1G 4G金士顿内存,X4 640原盒CPU ST500G硬盘, 刚开机无显示,但看键盘灯发亮且受控鼠标也正常就是屏幕无显示,光机插上诊断卡有时就显示正常了,多次重新插过显卡和内存还有CPU 还一样BIOS也放过电。 有时开机插诊断卡也无显示诊断卡上显示00 请问会是主板问题么,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个要排除,你把独显拔掉,缩小范围,有时00只是诊断卡抓不到的

网友:
大多是内存问题,建议换条好的内存试一试,BIOS是不会放电的,应该是CMOS放电,换内存不行的话就插上诊断卡最小系统法,然后看看诊断卡上的代码是啥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或显卡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我感觉内存问题可能性更大些,建议换内存条或擦拭内存插槽试试哈。

网友:
系统最小化试试看么

网友:
建议先用单条内存测试一下试试看!!把显卡拔掉...测试一下试试看!!

网友:
键盘都能有反应应该是显卡显示的部分有问题, 是不是显卡或者插槽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