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江浙沪地区的主板维修高手,改散热不小心把ITX主板搞坏了,是ION类型

楼主(2013-02-14):
  如题,为了免风扇,用锉刀搓主板底部的针脚,装回去后发现不能开机了,通电开机硬盘灯长亮,风扇转,无显示信号,喇叭只有在按电源键的瞬间响一声,即使长按电源键也无法关机。一检查发现内存处的主板反面被我搓掉了3个小电容,虽然说通常不要紧,但不知道这次什么情况。拔掉硬盘和拔电池清除CMOS还有换内存也没用。查资料说这是CPU或者内存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主板型号如图,是华硕的AT5ION-I,配置是D525+GT218,我装了1GB+2GB容量内存

  不知哪位高手愿意接这活?本人在常州,希望找个近点的地方。

网友:
还有个未知的小问题,战争机器这样的大型3D单机都可以玩,但是英雄联盟就不行,只要一进入地图就立马跳掉

网友:
没人回复么.....

网友:
常州的兄弟,有缘哈。认识一下。

网友:
你把三个电容补上嘛,有的电容少了是不会工作的。你用了什么牛力,把电容都给戳掉了?

网友A:
我完全没修主板经验,也找不到这主板的PDF,更没合适的电容换。只懂点但游戏机加密与破解

网友B:
没事你锉主板干嘛?要改散热你锉散热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完全没修主板经验,也找不到这主板的PDF,更没合适的电容换。只懂点但游戏机加密与破解

这种贴片电容比较好换,没有电路图也不要紧,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你锉主板干嘛?要改散热你锉散热片呀!

挫主板,贴散热垫铜片把主板温度传递到机箱。机箱铁皮又厚又重,非常有助于散热

网友:
兄弟,你会不会弄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