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 5420 笔记本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还有时掉电

楼主(2013-02-14):
戴尔14r 5420 笔记本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还有时掉电,亮机可以进系统,但重启就会不亮,它有两条内存,同时插上就会掉电,有时插一根也掉电。烦死我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加热北桥看看,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换自己好的内存试下

网友:
从你的叙述来看;应该是内存或内存插槽的问题。内存问题会造成你所说的所有故障现象。建议你重点检查内存与插槽。

网友:
{:4_133:学习了

宝呗丶俄嗳倪 -5 严禁灌水

网友:
群里真的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支持了

宝呗丶俄嗳倪 -5 严禁灌水

网友:
加热北桥看看

网友:
戴尔很多机器不过内存会掉电的,

网友:
现像应该是内存没过。先查一下内存插槽。要是没有问题可以先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2014-07-21):
可以先换下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