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自校准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盘的质量是好是差?

楼主(2013-02-14):
希捷硬盘自校准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Pgm=32 Trk=01A68(018AE:1B[02327]).1(1).3C3(3C3) Zn=0 Err=00 ErCt=6E09 Hlth=0000 CHlth=0000 Ready LBA=156DA84C

这个盘的质量是好是差?

网友:
这个没看过,一般都扫坏道看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盘,自校准完(不是用的原盘固件,用了多个不同的固件都一样),还有大量红绿色块。。。是不是盘片不行还是怎么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rCt=6E09 ,这个是错误多的意思不?

不知道是什么,你看跑着跑着卡了就是坏道,还有就是红色的也是坏道。绿色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你看跑着跑着卡了就是坏道,还有就是红色的也是坏道。绿色OK

我是说硬盘自校准,不是说mhdd的扫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下罗工或小俊

小俊是谁? 连这都能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俊是谁? 连这都能看懂?

好像是专业修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专业修盘的。。。

是学手还是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学手还是老师

老师吧。我也不清楚。。。

网友:
明白了上面的是盘太差的意思了。。。

网友E:
1头太差,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头太差,砍了。

请指教一下,如何用指令或者修改rom把1头砍掉?这是.10的盘!

网友E:
k1,00
N2,,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k1,00
N2,,22

兄弟,我想问一下,这个盘,如果我不用k1,00这个指令砍头,直接开自校准,用的是6rx的序列号,是不是校准过程就自动去掉了1头?我看了n次校准流程,还是会涉及到1头?望指教!十分感谢。还有,希望能几个1.2.3.4个头的序列号?k10的磁头对照表。。。。

网友E:
用k可以砍任意头并且用原SN(9代起可直接砍0头),用SN只能砍后面的头,改ROM和APP麻烦一点,砍很多头时才要三个组合应用。
SN对照表硬盘基地有下载。

网友:
详细的问下小俊或者罗工的流程,要懂流程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k可以砍任意头并且用原SN(9代起可直接砍0头),用SN只能砍后面的头,改ROM和APP麻烦一点,砍很多头时才要 ...

你说的k方法学会了。请问你有STM3250310AS ---NHPLUS2HD 4.AAA的rom吗??能发上来论坛吗?我给你加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