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22寸显示i器的怪病

楼主(2013-02-1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KTC的说玩玩就黑了,但是按开关在开启就可以。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我换完高压板,奇怪的故障就出来了,开机不到5秒就黑屏,在按开关键就一闪完事就黑,无背光。于是拿烙铁直接把VCC和ON引脚用焊锡相连,显示器显示正常了,也不在黑了,怀疑12V电压有问题,但是测12V电压 有11V多基本属于正常,现在ON和VCC相连能正常使用但是关机背光关闭不了。用了100K电阻也关闭不了背光,,,如果不练VCC 背光就无法开启,开启也是几秒就灭了。我用单独灯管测试页是这样。会不会驱动板的Q三接管有坏的导致呢。求租。。。。万分感谢。。。

网友:
不连接驱动板  灯管测试正常不关闭,ON电压有7.8V VCC 5V VCC12V正常

网友:
没遇到过,不清楚

网友:
驱动板的ON电压没加上你重点查驱动板上的ON控制电路吧

网友:
看你描述电源板故障,但是这个纠结的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把高压开关信号线断开,直接飞到屏供电上就OK了,

网友:
弄不清你到底想说什么,驱动板开启不正常,你把ON与VCC供电连接,连就连了呗,你弄个100K电阻分压啥意思?既然不使用ON的供电用的VCC那你肯定背光关闭不了,既然都找到是驱动板ON供电的事,为什么不继续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