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gol DS1102E 带宽 VS GW Instek GDS-2104 DSO 带宽比较以及Agilent DSO3012A

楼主(2013-02-14):
Rigol DS1102E 带宽

  GW Instek GDS-2104 4 channel DSO 带宽比较

下面这台是

Agilent DSO3012A 带宽比较

网友(点评):
普源在实时采样的模式下开启双通道,垂直通道增益衰减厉害,再开启它宣称的深存储,波形几近畸变。 相同方案的安捷伦在相同的操作情况下,有衰减,但是不过分。 相同方案的固纬,4个通道全开,没有出现任何衰减

网友:
普源的质量不错!比安泰信强多了

网友:
普源在实时采样的模式下开启双通道,垂直通道增益衰减厉害,再开启它宣称的深存储,波形几近畸变。

相同方案的安捷伦在相同的操作情况下,有衰减,但是不过分。

相同方案的固纬,4个通道全开,没有出现任何衰减。

相同的方案,两个厂家,三个品牌的造工,这似乎说明了什么。

网友:
不能说GW的就一定好,但有上面的测试说明,国内在细节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了。 小信号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