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M-S2主板 PSON对地短路 图纸也找不到 要怎么测量

楼主(2013-02-14):
如题 技嘉M68M-S2主板 PSON对地短路
也找不到 要怎么测量 量的所有接地角都跟PSON通 搞不清哪个是接地 那个是接PSON的的元件 有谁遇见过这情况没 怎么解决的 跟小弟说下
主板
技嘉

网友:
你现在的板子是什么问题,说清楚啊,,,,PSON对地阻值多少,,,,,,,,,不触发的板子吗?

网友:
PSON对地阻值是0 一插电源就风扇就转动 PW RST都无电压

网友:
这个板子不常见

网友:
这个只能靠平时积累的经验来修,不然只能找图纸了

网友:
三极管的问题居多,可以跑线跑出来,不过最好有图纸。

网友:
拆iIO再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一般是 IO 经过三极管 或者是直接拉低PSON 先拆掉 IO 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