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暗屏维修(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3-02-15):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2开机显示正常,但无背光。于是拆下14.0LED屏幕换了一片还是一样没有背光。所以确定了不是屏的LED升压电路的问题,
打开图纸找到CN1屏接口定义测39、40脚LED供电19V正常,38脚BLON_CON开启信号3.3V正常,37脚 VADJ1 亮度调节0V,明显不正常,测量其对地阻值为0欧,
VADJ1通过R49电阻连接到DPST_PWM,
而DPST_PWM通过R79连接到DPST_PWM_DGPU,
DPST_PWM_DGPU直接从U17显卡输出,并通过下拉电阻R118接地,拆下R118与R79测DPST_PWM_DGPU对地阻值为0欧,此时证明显卡内部已经短路,为节约成本,在没有更换显卡芯片的情况下拆除电阻R79,直接从CN1屏接口处38脚和37脚焊锡相连,机器正常使用,只是亮度不能调整而已。

只能这样做了...换个显卡成本高的

网友:
可惜图片看不了啊。。哈哈。不过大概意思已经懂了。

网友:
碰到过Thinkpad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看不到图片。

能看的到的!

网友:
编辑的时候图片能显示的,为什么现在又看不了呢?

有的

网友:
修理有条有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开启信号对地短路

亮度调节

网友A:
就是给亮度一个开启信号吧。幸好显卡没什么事。

网友:
修得不错,就是看不到图

网友:
学习了  吸取精华  累计经验  为自己的开店之路累积经验哈哈

支持开店

网友B:
也就是说,亮度一直都是最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亮度一直都是最亮了。。。

是的,这是最少化成本

厉害

网友:
呵呵, 这个值效仿,节约维修成本

网友:
一般的客户也同意这样修、毕竟维修费没那么高。

网友:
只有节约成本才能创造更大的利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亮度一个开启信号吧。幸好显卡没什么事。

你大概没看明白vadj1是亮度调节  LED需要开启 供电 亮度调节  缺一不可的   楼主说的是确实亮度调节  是因为显卡内部短路引起的

网友:
好啊  挺好的 以前遇见过三星呢的  没修好  可惜啊

网友(点评):
暗屏都没修好??不会吧,下次遇到了发到我这来。

网友:
  是不是断开就可以了  一般修的都是开启  亮度不好用也可以导致暗屏

网友:
嗯,亮度调节信号对地短路,断其来源,再从它旁边“借电”过来,虽不完美,但经济高效,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LED升压电路这块还没处理过。

网友:
是给亮度一个开启信号吧。幸好显卡没什么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7598-1-1.html

网友:
V DJ 还会影响屏暗,今天知道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就这个也发上来?来点有技术的看看

网友:
我这有个华硕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能灵活修电脑,不错

网友:
修东西都是这样的。能用就行

网友:
  双赢的局面是好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可惜没修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17598

网友:
哈哈 不错  换显卡成本就高了

网友:
此资料很好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种问题就有思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版主也是太猛了!!
有時候有些地方真的會搞得快瘋掉!!

网友:
步骤走的不错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 , 吸取精华  累计经验

网友:
你看  图纸是多么的重要

网友:
本本能这样修  真的厉害  学习了借鉴了

网友:
该线路的都是高手,学习啦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
分析的透彻,只要机器能正常使用,亮度不能调整也无所谓了。

网友:
Lz丝路不错啊,

网友:
受教了帖子不错。值得看看

网友:
lz讲的很详细,希望能多多发这些一目了然的帖子

网友:
应该换显卡比较好,反正是客户掏钱。

网友:
是个好思路;可以节省成本,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 很有调理,

网友:
如果客户要求了。还是没法了,只能做显卡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遇到过很多,以前我也是这样修的

网友:
做的很不错。成本低利润高。。哈哈。

网友:
技术OK ,有时候灵活运用技巧秀机器的速度会快很多,而且比较节约成本     LED暗屏的现在好多啊

网友:
请问3vlcd-con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