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我的维修店业务准备先开展修电源、液晶显示器、电脑音箱

楼主(2013-02-15):
过完年,我的维修店业务准备先开展修ATX电源、修液晶显示器、修电脑音箱,并开始学习主板和笔记本的维修(先理论),那位师傅能提供一下修ATX电源的常用备件清单,多谢了!

网友(点评):
不要修ATX电源,不安全

网友:
看来楼主很有上进心啊!电源应该常备电源整流管.400V滤波电容等

网友:
楼主,宝店在哪?新年新规划,恭喜发财!

网友:
保险整流桥,400V滤波电容,25v470uf 16v1000uf电容,这就可以了吧。、、、、

网友:
修电源是很危险的活

网友:
如果你自己对易损元件不是很了解的话维修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nb得像你学习了

网友:
液晶跟板子是有必要的
这个是必须
至于电源吧,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电源出了问题一般是先劝客户直接换新的,还有一年包换的售后。实在不换,再考虑维修,除了整流桥击穿和电容鼓包,其他故障一般不修,直接和客户说修不好了,毕竟电源这东西相对重要

网友:
恭喜发财蹭个红包

网友:
谢谢你给的意见,有道理,可以把精力放到液显维修上。

网友:
我以前也修电源,现在都不修了,建议不要修电源,没有花头

网友:
修电源面对直接客户完全有利可图,,尤其是在修液晶的电源板上,换一个电源板,如果尺寸大小不一样,改起来一样费力,你可以说修电源没什么钱赚,但不是没有价值。

修电源,你为什么要廉价呢?卖一个长城的,进价100,那就卖140,修一个电源,照样收50块,不修你就买,随客户来,别贱价了,修家电的拆个电视都收50块,不说别的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修电视的基本上是50走步,修电脑的怎么就成了10元走步呢

网友:
整流桥和电容是最爱坏的。

网友:
电源线路好跑 结构简单 有前途

网友:
修电源
我这里利润不大

网友:
保险 PFC 整流二极管 两个大滤波电容 逆变器 还有开关管(场馆或三极管) TL494芯片

网友A:
既然这些都还没做,那你以前是修什么的?家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些都还没做,那你以前是修什么的?家电吗?

从事一般家电维修

网友:
原来你就有电子基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