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7s待机偏高

楼主(2013-02-15):
ASUS Z37S 待机3V 5V 是从一个小板上产生的,待机正常但是电流高达0.11A 。按了也不触发。两电压对地阻值正常 逛了论坛 发现这款机器待机有的也是0.11 但是人家的能触发正常使用。请问下大家,为什么阻值都正常,电流这么高?
不触发

网友:
楼主这个待机个人感觉不对,是不是有什么轻微短路的地方啊,好好查一下。

网友:
有些机待机就是有点高

网友:
检查系统供电芯片的3 5v线性供电对地阻值,一般都是这个3V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