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 不触发及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3-02-15):
Dell XPS M1330是个二进宫。第一次报价后嫌高了,跑到隔壁去修。隔壁没修好又拦下来的。现在接稳压电源,有待机不触发,电流0.01无变化。
拆机,检查,发现3,5v供电 ec都被加焊过,其他没有动过。测量发现 待机3,5v都正常。ldo 3,5v也正常。
1 打开图纸。测量开关到ec u77 MEC5025 127脚是导通的,有跳变。Ec u77 107脚到南桥的SIO_PWRBTN# 无电压无变化。查ec 供电+RTC_CELL  +3.3V_ALW 正常,时钟晶振正常。ACAV_IN正常。看来多半还是ec 有问题。换ec
2 更换ec 后,上电,电流有0.01-0.04-0.01的变化。看来已经触发了,但是电压不正常保护了。再测量到南桥的SIO_PWRBTN#已经有跳变了。凭经验,感觉是3,5v没出来或者短路了。先查3,5v。测量 u69 +5V_RUN u71 +3.3V_RUNu74 +3.3V_SUS u26 +5V_SUS都没有出来,也没有短路。再发现+15V_ALW不正常,只有4v多。
3 +15V_ALW,来自u64这块(u64测量数据忘记了)。判断u64坏,但是这样的小芯片实在不好找。发现+15V_ALW还可以由51120驱动生成。由图纸,短接r497(原来没有安装),+15V_ALW有了。
4 再加电。电流能上到0.4a多后掉电。掉电多由电压不全造成。测量cpu电压有,各大电压正常。电压都有,掉电,难道是cpu供电不良?再上示波器发现cpu供电 L36这里波形不正常,上电开始有波形,一会就没有了。怀疑滤波不良保护,先并个2200微法的大电容看看。结果依旧。
5 cpu供电 u15 ISL6260 工作条件。各个信号基本都正常,但是发现1H_PSI#没有电压。PSI是相位控制,正常为高电平,这里为低不正常。断开r117试试。(以前修到过一个acer cpu不出psi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人为加上一个高电平修复)。结果不掉电了,整机电流也上来了。装内存,接屏,能开机了。

6 装机 测试。发现进系统掉电。问题多多啊。再重装系统,发现安装系统也掉电。看来还是cpu供电这块没修好。进系统前掉电,结合之前的情况应该是cpu供电负载不够,电流过大,保护了。
7 再仔细查cpu供电相位这块。H_PSI# 信号由cpu经过 r117 cpu电源管理芯片u15 ISL6260 1脚。断开r117后,r117cpu这头有电压1v多,靠u15那头没有电压。先给u15 这边加上个高电平试试,结果掉电。再量对地阻值,已经短路了。难道u15 ISL6260坏了?
找半天没有ISL6260。之前买ec都花了两天,再定ISL6260的话成本,时间都说不过去了。
8 再看图纸。现在的情况是 u15 6260_PWM2  6260_PWM2 这一路不正常。没有ISL6260,先换个驱动芯片看看,更换u9 ISL6208 结果一样。看来就是 u15 ISL6260的问题。
9以前貌似看过把一路驱动信号并到另一路的帖子。于是断开 u9 2脚到 u15 的线路,连接u122脚到 u92脚,即将u15 27脚的6260_PWM1 也加到 u92脚上,原来的6260_PWM2 不用。
10 再加电, cpu供电 L36波形正常了。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机器修复。

补充内容 (2013-2-19 22:59):
第5那里,断开了r117能开机后就没有仔细检查。实际上是只有两相cpu供电在工作,导致后面进系统掉电。原因也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部分,少了6260_PWM2 这一路。因为没有芯片就没有换。
改了6260_PWM1到u9上,就把

网友:
怎么图片看不到了,草稿里面都有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就是图片看不到,有点可惜。

网友:
最怕 2修机了  分析的还是相当精彩的

网友:
图片挂了,看不到呀

网友:
刚刚看到图片了~~~!图文并茂说的很清楚,很详细!!!

网友:
牛人啊!!思路指导不错
1!!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网卡,可能会不认!

网友:
分析得不错,只是后面维修思路不妇理解。

网友:
问一下楼主,,,两次改电路,,那个15V驱动电压,改起来,没什么电流,这路应当没问题,!

另一路,改VCOER的驱动PWM信号,楼主,有没有分析一下,当U要进入休眠状态的时候,关闭一相的话,,此时两相在工作,会影响稳定性吗,长期工作,会不会烧坏这部分PWM的相关电路!

网友(点评):
开始能亮机,进系统掉电,就是只有两相供电功率不够引起的。换一个功耗低的cpu也能进系统了。后来改了驱动信号,就是把没有的一相修好了

网友:
分析得不错,值得新手借鉴

网友:
第5那里,断开了r117能开机后就没有仔细检查。实际上是只有两相cpu供电在工作,导致后面进系统掉电。原因也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部分,少了6260_PWM2 这一路。因为没有芯片就没有换。
改了6260_PWM1到u9上,就把坏的一相修复了,原来u9是6260_PWM2驱动的。
最后结果是3相供电就有了,功率够了,进系统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也就是说其实只要换了cpu供电芯片就可以好的?

网友:
经典故障。。原来驱动信号是可以并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