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大水牛HL1707A显示器程序该怎么刷啊

楼主(2013-02-15):
我用2025驱动板代换,没有刚好的程序。
双8的屏线,我刷单6的出这个画面
是不是还可以用以前的驱动板刷七喜的程序呢

网友:
怎么搞的发不上去图啊
原图太大上传不了
剪切了上传又成这样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以前的板,如果是MCU的ROM程序坏,就不好刷了,一般的编程器是刷不了的,如果是串行芯片的数据坏,一般的编程器就能刷。

网友:
服务器的事,看不到图

网友:
顶顶。还在求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