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DATA和SMBCLK的经验和疑惑

楼主(2013-02-15):
SMBDATA和SMBCLK是由南桥产生,并由3V3通过电阻上拉。它俩一般会同内存,时钟,PCIE有的还会同网卡,还有V星的专用芯片相连。
它俩是用来读取内存,网卡,PCIE显卡等信息的通道,也可作为调节时钟和电压的通道。正常情况下,电压为3V3,在开机过程中用示波器能检测到方波。我有个问题:开机过程中的SMBDATA和SMBCLK波形,是在谁的后面产生,它俩波形出现后,下一步又该谁动作了?(也就是它俩的时序)请高手们谈谈!

网友:
自己顶起,求高手解答

补充内容 (2014-2-14 13:53):
现在想来SMBDATA,SMBCLK是在BIOS读取后产生是不是?高手们

补充内容 (2015-8-8 22:20):
难道没有同我一样有疑惑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