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2600系列升级显卡玩游戏花屏

楼主(2013-02-15):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家悦2600(集成显卡)系列的机器,想升级显卡玩魔兽。主板是联想,不知道哪个厂代工的,装个个影驰GT610后玩魔兽一个小时花屏,换过电源还是不行,客户最后自行调分辨率后不花,用一段时间后又花屏。跪求大侠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在其它机器上试过吗

网友:
嗯,新显卡

网友:
610多少有点低端吧 驱动和硬件不兼容散热不好都容易花屏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还花屏的话,再看看电原,最后主板

网友:
再换别的显卡看看

网友:
换个别的显卡试试,联想电脑的主板都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重新打个驱动试一试,品牌机的兼容性不是很好,在别的品牌机上拆一个好一点的显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