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坏了有哪些具体的现象

楼主(2013-02-15):
内存坏了有哪些具体的现象 ,请具体点,不要百度哦 谢谢

网友:
开不起机!~

网友:
遇到两次的确是开不了机,

网友:
我遇到的是内存颗粒损坏导致开机不稳定,开机不时蓝屏,不定时关机。严重损坏则导致不来机,开机报错!

网友:
损坏严重就是开不了机,因为检测不过内存嘛,还有就是内存颗粒有问题,一般就是开机蓝屏啊,死机啊,开机一会又重启啊,大概就这些,有碰到过的朋友继续完善吧

网友:
开不了机,报警

网友:
不能开机
无任何反应

网友:
开机蓝屏,进系统就重启。

网友:
开机无显示

网友:
集成显卡的花屏

网友:
开机报错啊会发出报警音

网友:
会出现竖杠

网友:
还有一种很难发现,平时表现很好,只是在玩某些游戏或找开某些软件时会有错误提示,系统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蓝屏   死机。 不能说内存坏了包括什么。而是。死机蓝屏。能代表一切硬件的可能。

网友(2013-05-17):
不能开机。

网友:
蓝屏 ,无法开机,开机报警

网友:
肯定是无法开机的

网友:
有的能开机,有的不能开机。能开机的不稳定可以有memtest测一测,很小的软件。
   一般光盘引导开机安装系统就有内存测试选项

网友:
还有花屏       也是跟显存有关

网友:
蓝屏呗,用memtest+86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运行程序蓝屏,装系统蓝屏,运行程序出错,跳出错误对话框

网友:
无法开机  开机进度条不动 进系统蓝屏 看电影玩游戏蓝屏 等等

网友:
开不机、蓝屏 警报声

网友:
开机报警,花屏蓝屏,系统报错,系统选择菜单后重启,不能进系统,pe不能进。

网友:
其实很多内存坏了,但是内存颗粒可以备用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内存坏开机跑00的    还有开机一段时间后重启的

网友:
蓝瓶什么的经常有的

网友:
使用中经常蓝屏,进系统不断重启,起动后没有进入win就死机。

网友:
要么开不了机要么开机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