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换新电源板之后灯光不亮

楼主(2013-02-15):
顾客刚拿过来的时候,屏幕和指示灯都没反应,拆开一看,电源板没有电压输出,芯片是2AS01,启动供电为零伏,后把稳压管ZD拆了,测电压有9V,但次级没有,拆下量ZD稳压管是坏的,但找不到零件,于是就拿块新电源板换上去,但与驱动板连线那里没有看到有使能信号,5V和12V和地我都 接对了,剩下一条黑色线依次试接在电源板地脚上,ENA,DIM上,但灯光都 没反应,按键指示灯正常!!怎么样才能修好啊??

网友:
不接高压开启信号,能亮吗?

网友:
将5V接到ENA和DIM看下灯管能亮不,不能的话你哪张新板或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