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显示器

楼主(2013-02-15):
红基显示器,开机就暗一下屏又自动开启,不固定,有时用段时间就暗屏又开起,有时候不断的开启和暗屏,后听到电源板有吱吱响声音,黑暗屏之后声音也不见了!!怎么办??

网友:
发型号上来。最好发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电源高压板坏了。

网友:
重点查查电源板吧

网友:
电源 高压 都有可能的 要细查了

网友:
灯管接头有问题

网友:
换通用一体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