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45不进系统 进PE蓝屏

楼主(2013-02-15):
东芝L745进进PE蓝屏  I3的机器  不进系统 进PE蓝屏  内存 换过了  硬盘也换过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试过重新分区

网友:
进系统蓝屏不 ?  是不是BIOS里的硬盘模式没调啊

网友:
这个情况常见 进pe改下借口硬盘的 不分区可以直接gho

网友:
进pe改下硬盘的模式,选择兼容模式或者IDE模式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是先软后硬;先排除是否是软件或设置的问题;再排查是否硬件的问题。检查硬盘模式或是否存在软件兼容性的问题,看能否进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