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划痕怎么解决?

楼主(2013-02-15):
两个显示器   一个和金属放在一起  没在意  拿起显示器被划  不是很重
另一个 用美工刀不小心划到 也不是很严重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 这种没法处理了

网友:
可以换膜

网友:
估计你这个没多少解决办法了,如果屏本身有膜的话可以撕掉。完美解决,没有就歇菜。

网友:
应该是没办法

网友:
不是我说废话啊。。能正常用吗??如果是膜的话液晶外面的那膜能换的,(不是保护膜),液晶翻新常用这招,不过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没搞过的还是别搞了,找别人弄费用很贵的,合适吗???

网友:
正常用  开机后 还不大能看出来有划痕

网友:
别折腾了,能正常用就可以。

网友:
换前面的偏光膜,5分钟就OK

网友:
只有换屏膜就是很难弄看你的技术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