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X193W 19寸液晶,换了通用高压板,用两天就烧坏。

楼主(2013-02-15):
前两天接了一款宏基X193W 19寸液晶,来时指示灯亮绿灯,我正常判断高压或灯管问题,当我用通用高压板测灯管,灯管没事,就换上了,通用高压板是宽电压的15——22V的。应该问题,我也测电源板上的输出电压没什么波动。但装上时用5分钟,高压板发热量很大。请老师指点一下。是那部分问题,该先查什么。
电源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有毛病?

网友:
这种现象十有八九是灯管的事

网友:
建议把灯管也换了再试试看

网友:
换灯管吧,99%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先换灯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