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右边屏轴断了,可以配到屏轴吗

楼主(2013-02-15):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502合剂沾

网友:
用A+B胶吧,好用

网友:
到底是屏轴还是屏轴外面的壳子啊!!

网友:
自己淘宝买啊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淘宝买,

网友:
到 淘宝上  找找看

网友:
上 淘宝啊  淘宝上基本上都有的   在有上边的兄弟说用502 那块是承受力量的根本站不住吧

网友:
淘宝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