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的0.7A掉电维修

楼主(2013-02-15):
修一款宏基的机子,电流上到0.7A,瞬间掉电,是否是NEC电容引起的,测CPU供电有1.0几伏,测PCIRST#有3.3V,不知道是不是那个NEC电容引起的,兄弟们给个话啊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有无短路情况导致掉电。

网友:
在CPU边上加几个电容  就可以代替那个大电容  那个大电容不要下掉  感觉不是大电容问题  一般那个电容坏了是不开机的  要么不充电

网友:
有图纸 就好修了 测量开机瞬间  各大电感电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了

网友:
各主供电都有?试加就知道咯

网友A:
上电到0。7一直掉到待机吗   还是掉到待机。在也不能开机了 只有把掉电源在插上去踩能在开机  还是掉电点后连待机都没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到0。7一直掉到待机吗   还是掉到待机。在也不能开机了 只有把掉电源在插上去踩能在开机  还是掉电点后 ...

掉电后有待机,再开机还能上到0.7A,然后在掉电。多开了4或5把后,电流就一直是0.7A了,不掉了,应该持续了5秒钟,我怕把CPU烧了就断电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4736 没解决了

网友:
很有可能 后级电压短路。 比如3V待机转换成3V-S5 电压  这个电压短路了 。 一般什么芯片坏了拉低电压 比如这个3V-S5去到南桥,南桥收不到这个电压就会瞬间掉电, 一个个电压查找 给你一个思路

网友:
CPU RST有木有?CPU供电芯片加焊了木有?CPU换了木有?压过南北桥显卡芯片木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面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掉电一般是却电压。

网友:
修的LPC总线电压

网友:
RST电压都有了。肯定不缺电压吧。换内存测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