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5706的真假辨识方法

楼主(2013-02-15):
C5706是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一个易损片子,大家都知道,可是市面上存在hfe值过小的劣质片子,请问有高手能够凭观察辨别出来真假吗?
假片子更换上去后不出一周,显示器还会出问题,本人有经历。

网友:
中关村的中发里面就是个什么样的芯片都有的地方,大家购买时要小心啊!

网友:
这个不是管子的问题,是你没有把和它一起的电容没有换了,而使管子用一段时间后又坏了

网友:
这个很便宜,没有必要造假,,,

网友:
这个是贴片三极管,造成假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多谢3、4、5楼同行的指点。

网友:
造假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不是销量特别巨大,利润十分惊人,没有人会甘冒风险去造假售假的,尤其是专业性很强,十分冷门,性能参数很一般的某一个片式三极管。

网友:
我还真没发现这个有造假的。太便宜了。

网友:
不是管子问题,应该是高频变压器有虚焊、漏电、电感量降低、电容等问题导致用不了多久又烧坏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