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15(C61)裸板复位正常,开机关机也正常,加上CPU显卡内存就直接上电然断电

楼主(2013-02-15):
V星MS-7615(C61)裸板复位正常,开机关机也正常,加上CPU显卡内存就直接上电然后断电,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

测了一上CPU假负载测主供电0.87V   VLDT2.5V  复位也有电压 就是时钟没电压
内存1.8V别的地方不会测,点复位也正常   裸板就会测这些了
加上内存、CPU、显卡就直接上电,然后然个五秒左右就断电,再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我想问一下这块主板有什么维修方法,我是新手,有的还不会测,CPU时钟在假负载上也能测吧
怎么会没有呢,应该是主板保护了,还是ATX电源保护了?  裸板桥也有点温度的
就知道这些了,祝大家过年好,2013生意兴隆

网友:
呵呵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我

网友:
糊涂啊,不好建议什么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一切都正常啊。。C61的高高桥 啊  V星的刷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