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F81S笔记本主板故障

楼主(2013-02-16):
用可调式电源测试开机电流0.489A供电电压18.9V  会掉电, 换过MAX8743芯片没用,我自己判断故障是电路保护。

网友:
华硕本本应该是欠压保护

网友:
你估计得没错!但是我告诉你,查一下大电感电压就杀SIS

南桥吧!!

网友:
欠压保护..可先查清3 5V基础供电

网友(2014-05-12):
华硕就要查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