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有这个板号的图纸,上传下

楼主(2013-02-16):
   上网本,品牌是:ViewSonic    上图。没有一样的,通用的也可以,。先谢过了

网友:
板号是6479C_v1.1

网友:
图没看到,机型具体型号

网友:
晕这两天迅维网的图片是看不到了

网友A:
上网本最头疼!这机器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本最头疼!这机器是什么情况?

不小心乱捅了U盘.然后就开不了机

网友:
USB口导致坏的,估计是南桥坏的机率大点

网友:
测下U口的数据对地阻值吧,估计南桥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