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LT19519 开机闪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3-02-16):
如题 客户拿来一个LT19519的电视机 拆机 直接换高压线圈  还是不行。我用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测试了下,一切正常,确定就是电源板的问题,测量12V 5V 电压都有 行管都是好的 电容也没鼓包漏夜的。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高手  在哪里

网友:
lt是液晶,怎么有行管?开机亮下黑屏,建议用点灯工具看下灯管是否有问题,对了你测试了是电源故障,那把12v电容5v电容拆下来看看,还有400v电容也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