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电路板 烧坏

楼主(2013-02-16):
AOC 显示器 电路板 烧坏 一个 电路板F 字头的 元件 T2.5A 250V 是什么元件 应该是 保险管 吧 但是 我 换了 一个 普通保险管 就是 台式机电源里面的 2A 250V的 不行 要 砸 现在 急求懂得 帮帮忙灌水的 走远点 这个两台
台式机

网友:
查一下300伏电容‘整流桥’调整管是否短路。

网友:
整流桥,压敏,开关管,大电容都看看。就这几个容易坏烧保险。你都“正式维客”会能不懂这个
同意楼主:
5.0
hjq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没有电路板全换了吧~新春吉祥~~

网友:
后级有短路,保险才对爆掉。
后级不检查维修,直接换保险,有多少爆多少。
一般坏整流桥,开关管,电路管理芯片。先换了再说。

网友:
A数。 要大不能小啊。 肯定烧你的保险啊

网友:
一般都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