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E跑C3掉电

楼主(2013-02-16):
测触发排针电压为0.65V,测75 76 72 71各脚电压开机瞬间都正常,开机自动触发,跑C3掉电,如要在次触发要在断电或加一个高电平才可在触发,检查过CPU  内存.有没有确定问题的好方法?

网友:
我修过一片是内存滤波电容鼓波漏电造成的掉电,换过两个6.3V 1000U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显然待机触发电压不正常;检查待机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检查待机触发电压和内存

网友:
C3代码是内存未过,查内存及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