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19亮一下就黑屏,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3-02-16):
外接高压板也这样,    有一个灯管的线段了, 我接上了。。     这个显示器一开始就是亮一下就灭, 高压板有问题我就换了,。 后来好了,但是有时候也会亮一下就灭,。  今天就彻底这样了, 高压板没问题, 外接个高压板也这样,后来发现, 两个灯管线都插到高压板上面就出现  亮一下就灭, 后来我插一根灯管的线就没问题,。     单插 哪一根灯管都没问题 就是 两个灯管都连接上 就不行, 而且屏幕显示亮度也很暗。      哪里问题??
   如果我只接一个灯管 行不行,?? 现在我直接的一个灯管 显示器效果正常,亮度正常 没发现问题,。 只用一个灯管行吗? 不行的话我怎么修复?? 换灯管::??

网友:
换高压不行就是灯管没什么好猜测

网友:
这个问题是帯不起负债,一般是电解电容电解容量不够了
你换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也是这个现象,高压板跟电源板连在一起,高压板不知道要测哪里了???????????????????????

网友:
三楼说的对,我就遇到两个这样的情况把电源板电压输出端的电容换下试试,我今天还弄好了一个
它的故障就是开机亮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去保护了吗?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灯管用久了会老化掉,高压板就保护了,灯管换了绝行

网友:
换灯管,或者去保护

网友:
把电源板电压输出端的电容换下

网友:
先找拆机灯管试下

网友:
有一根灯管漏电了,换了吧。

网友:
先去保护试试

网友:
不用修得那么麻烦吧?
直接找两条灯管接上去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点亮一只灯管是可以的,就是亮度不够均韵。

网友:
高压板部分供电电压没有问题就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