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M800主板,跑码D0,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楼主(2013-02-16):
一块华擎P4VM800的主板,原来是开机点不亮显示器。拆机后发现CPU周围几个滤波电容都鼓包了,换新后还是点不亮。插上诊断卡后,跑码到D0就不动了。测CPU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正常。在网上查了下,说北桥的问题比较大,有什么办法能确认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换内存或换个内存槽插插试下,这个是INTEM的CPU不用换,如果AMD的板换个CPU试试,再不行,估计就只有动北桥了。

网友:
D0,芯片组初始化。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