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希望有人能告诉我

楼主(2013-02-16):
我有一台HP DV2000笔记本,现在开机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是好的。屏幕没摔过,我测了一下高压条输出到显示屏灯管的借口没有电压,是不是高压条坏拉啊。有人能告诉我吗

网友:
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A:
你要量的是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的供电和开启等信号。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量的是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的供电和开启等信号。

嗯。我在量了。我是想问一下。高压板的输出口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开就后就应该有电压

网友(点评):
那是交流电,不好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量的是主板上屏线接口处的供电和开启等信号。

一共20个借口,一11.4v 二 11.4v 三 11.4v 四 五 六七 是0  八 1.57V 九0 十4.9v 十一 0 十二3.2 十三3.2 十四3.2 十五到二十是0

网友:
显卡门事件   独显的马上搞显卡  集显的就要查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维修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HP在315官方的解释就是蟑螂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