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笔记本进水烧坏了这个

楼主(2013-02-16):
按照这个8脚块子的型号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请大师们指导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块子,在哪里能够买到?很像是IQRP752T?

网友(点评):
F741*Z ? 图太垃圾看不清楚

网友:
图片 -为什么发的图片不能显示!

网友:
论坛服务器问题,现在应该已经解决了。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找个代替用的就行了

网友:
这应该是颗带高边开关短路保护、输入保护与滞后过热保护的MOSFET。

网友:
已经查清楚了是F741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