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基按键板,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2-16):
我换了一个2025驱动板,按键板要改,但是红基的按键是一个按键连一个电阻,另一个按键也是连一个电阻,电阻和电阻连在一起成一条线,这怎么搞定 !!

网友:
解决了,把电阻取了,自己改对地式就可以了,....

网友:
改对地式,这个怎么改,我也有差不多的这个按键板,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你拿一个对地式的按键板,照着它那个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