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用

楼主(2013-02-16):
示波器怎么看,怎么用,

网友:
新手还是不要买示波器  买过来也是放在那里

网友(点评):
那就永远都不会用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示波器怎么用阿?去看买的放在那都不知如何用。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2013-04-01):
示波器属于骨恢级别的师傅用的。我们这些新手还是先把万用表用熟吧

网友:
就是调一下波形以及峰值的大小,调好了就不用动了,测得时候直接看波形是否正常,如此而已。

网友:
偶刚买一泰克1012,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