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00 发现PF2开路 PD23短路不知道什么代换!

楼主(2013-02-16):
这个板子接手无电流,打开发现PF2开路,PD23短路,本人新手。不知道PF2可不可以用0欧电阻代换?
另外这个PD23二极管(上边写PJ889)用什么管子代换?请帮忙讲一下代换型号!祝大家新年大发!

网友:
PF2是保险  可以到料板上拆,PD23短路 拆了看后面有没有短  没短一样从料板上拆

网友:
最简答就是坏什么找什么

网友:
问用什么代换?不装PD23可以么?

网友:
PD23不装都可以的,只要后面没有短路,

网友:
PD23是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装,如果要装,找使用相同电压的料板,从相同地方取个下来装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