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装不上系统,蓝屏代码STOP0X000000A5

楼主(2013-02-16):
戴尔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蓝屏代码STOP0X000000A5(0x00000003.0x8C35BCB8.0XC0140001.X4449485F )

网友:
内存,硬盘也换过。还是蓝屏。大家帮我分析以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解压任何驱动试试

网友:
硬盘模式呢

网友:
解决问题没有呀,你没有做个64位的WIN7试一下。

网友:
硬盘模式也设置了,进入PE就蓝屏。XP和W7都安装试过了?

网友:
DELL 什么型号的  那你把硬盘拆下来 放到别的机器G一半 在拿到这个机器解压试试呢

网友:
解压缩的时候蓝屏?老本新本?不装驱动试一试

网友:
CPU坏也会这样

网友:
弄好了,麻烦各位师傅拉,

网友(2020-05-02):
什么问题,驱动不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