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转载,航嘉,及其电源爆炸事件前因后果。(刚看到的文章)

楼主(2013-02-16):
转载,航嘉,及其电源爆炸事件前因后果。
《http://bbs.3dmgame.com/thread-1801773-1-1.html》

文章内容及图片在书名号的地址里,感兴趣可以去看看,不知道该发到哪个版块里,算是和电源相关。

网友:
除了竞争对手之外 估计没人闲的写这么长的文章来“宣传”航嘉吧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至少我觉得航嘉比长城还要强一点。周围用山寨的太多了

网友B:
我的航嘉电源很刚健
有一次维修一块坏显卡
上电把电源烧了
后来是地线有一截被烧断了
短接上OK 正常使用
已经用了3,4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至少我觉得航嘉比长城还要强一点。周围用山寨的太多了

同感。毕竟航嘉多见于品牌机。

网友:
航嘉我用了快10年了,还是很好,只是换了几个电容
10V.1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航嘉电源很刚健
有一次维修一块坏显卡
上电把电源烧了

你的头像是某款路由挂U的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头像是某款路由挂U的图片吧?

磊科的NW618路由器
BCM5354

网友:
航嘉真的很不错,但是坏的时候也会出怪故障。比如死机,卡机等。

网友(2013-03-23):
真的很长,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几年前的磐石500,里面用的电容是尼康的,算是不错了!现在的用什么的就不知道了!唯一让我不爽的就是,这个电源用的是双风扇,两个风扇是在同一边的。这样的话,另一边是吹不到的,输出那一块那么密的零件也是会发热的!我的映像中,大风车那种结构的,电容爆的好像少一点!那种用一个风扇抽的爆最多!

网友:
就算是好品牌,也不可能每一个产品都不出问题,爆就爆了吧,是个别 的。。。。。。

网友:
航嘉、长城的电源都不错,比山寨强点

网友:
航嘉在国内来说还是不错的了,个人用着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