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300不出声音 ALC268声卡

楼主(2013-02-16):
接到一台客户的东芝A300不出声音,客户自己试过重装驱动重装系统都无果。
好,开始。先拆机,直接做南桥HMB,无果。接着,把声卡换了,测机,OK了。
-。-好短额。

网友:
应该先小再大。先做声卡再做南桥。这就不走太多弯路。

网友:
楼主工作条件都不量就直接干桥牛B

网友:
楼主搞笑的吧  你确定没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