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用久后带载能力下降的解决办法,求。

楼主(2013-02-16):
电脑电源使用几年后,输出电流的能力会下降,也就是功率降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修复呢?
我的办法是更换前端和后端的电容。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是特别明显,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
换一个新的不就得了,又不是很贵也就四五十块钱吧,

四五十块的电源你也敢用?

网友:
这些电器元件的指标变化最明显的也就数电容最大了。
其他元件虽然也有老化,但是不换也罢。

网友:
电源盒使用日久,更换其内部电容很有必要,特别是一些小容量的电容要注意。

网友: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似乎不是普遍的问题。

网友:
换电容和那两个13009或13007三极管有效果,像长城和金河田还有航嘉等品牌电源一般老化的不明显。

网友:
一般加速电容和输出电解出问题的多,高压电解只见过一例容量减小的,开不起机要检查下紫5V的电解。总结,靠近发热元件很近的最爱出问题

网友:
办法有很多,负载力明显降低的,换了电容之后改善不大的,如果是7500的芯片,可以把16脚对地加一个4.7~10K的电阻!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感谢4、7、8楼的同行的建议和经验!!!

网友:
个人认为使用时间长了受环境影响  一些个电阻也会寿命降低吧 还有就是TL494内部电路的老化

网友:
这种电源故障虽然故障率不高,但解决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网友:
主要是高频整流桥的问题!!!!!!!!!一般出于成本的考虑!!!!!!!!

也有一些是电容的老化!!!!!!!

我设计的一些电源,设计寿命也就2年.所以大家根据具体情况,是修是换,灵活决策!

不必做无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