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220封装的E-13009-2和TO-3P封装的E13009L到底有啥不同?

楼主(2013-02-16):
随便搜了下帖子,发现满多人在说可以用小封装的13007代换大封装的E13009.....俺是怎么也想不通....
===============================
另外问个事情:一个航嘉HK400-55DP额定300W的电源,初始故障为插电无反应!
查保险烧了,两个TO-3P封装的E13009L炸裂(炸裂处似乎有焦黄的痕迹,似乎是由于过流的缘故)---没有炸飞,尸体是完整的!另其中一个13009的基极电阻(标称是1欧的)开路!

用两个TO-3P封装的J13009换下炸裂的E13009L,因为手头没有刚好1欧的电阻,找到两个标称为1.1欧的电阻换下两个基极电阻(没坏的那个也换掉了)

上机短接绿线正常....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进一步的测试。...直接短接风扇运行了大约4天或者5天(每天大约十几个小时吧)一直正常....偶尔有一次插电无反应....但多插几次后风扇也转了....但是后来打算正式测试时....发现短接绿线再也没反应了....检查发现下面一个J13009的BE击穿,BC还有点阻值,未完全击穿....没有其他元件损坏...

把坏掉的13009换掉(只换了一个)....短接绿线输出正常....然后给+12V加大约8-10A的电流测试....仅仅一两分钟后风扇停转....查上面一个13009损坏...现象和上一个一模一样.....同样没有任何其他元件损坏!

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俺怀疑是换上的J13009质量不好....除了这种情况外,还有啥可能的原因呢?这个应该不会是偶然吧....

感觉,基本不加负载的话,能坚持几天,稍微加点负载就烧13009......

网友:
两个大电容也可能坏了。

网友:
两种管子只是封装不同,外形不同,放心代用。代用时两只管子要一起代换。参数要一致,爆管后,其基极电阻小电容一并要更换,而且要阻值和容量一致。

网友(点评):
用大的代换小的,俺能理解,但用小的代换大的.....这个.... 如果完全一样,为什么大的价格要比小的价格大好几倍呢?

网友:
高压电容也应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高压电容未见异常,没有怀孕!加小电压测量了下,电压很均匀!

加速电容倒没考虑过,打算换一对试试!

网友:
封装不同其功率也会不同的。建议换一样封装的。
烧管,检查基极的加速元件,同时检查或者直接更换辅助电源的5V、12V滤波电解。当然大电解也要仔细检查一下的。

网友:
下午更换了一对加速电容...测试了下的确漏电严重....然后开机测试...继续+12V加10A电流测试....没坏....折腾了半天没事情,以为修好了....结果傍晚时分在插拔+12V负载时....电源又坏了...经查依然是一只13009损坏,现象依然是BE完全击穿,但这一次BC完好无损......

测试中发现两件可疑的事情....一件是电源带负载启动的能力很差,另一件是空载电压偏低.....空载+12V为11.66V,加负载后基本在11.1至11.3附近....

网友:
两种管子只是封装不同,功率不同而已。代用时两只管子一起代换,参数一致。爆管后,其基极电阻小电容一并更换,且阻值和容量一致。常烧单管试检查推动管有无老化变质。

网友:
肯定还有别的问题。
换好后,一定要测试两个13009的BE结电压是不是对称的。

网友:
又炸管了,那就要换对这一对13009以及相连的50V加速电容,你每次换一个,下次还要烧,,

网友:
推挽方式的,别忘了查推动变压器外围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