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问一下 小锅天线收不到微信电视台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3-02-16):
可以通过USB升级吗? 听说是被屏蔽了
微信

网友:
升级,通过USB升级

网友:
按F3或调星键,吧信号质量调到最大。

网友(2013-03-19):
不懂,什么是微信电视台??这台是讲怎么发微信的吗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能不能刷固件的?

网友:
可以用一台已经升级过能够正常收看的机子进行拷贝

网友B:
升级就行了,不过你说的什么微电视是什么啊

网友:
是卫星电视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