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USB无线网卡 最长USB可以延长多少

楼主(2013-02-16):
我想给外接的USB网卡加延长USB线 不知道最长能到多少
笔记本
的USB藉口
笔记本

网友:
我用过最长的是5m的,线要用好的。。。

网友:
线好10M没问题

网友:
十米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吗,有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依据,在没有时间之前就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好像 是1000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