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宽屏,梦想家MQ190W .白屏问题

楼主(2013-02-17):
初七中午,有一位妇女拿一台19寸宽屏,梦想家MQ190W 到我店里,说已经坏了,白屏,打算要卖给我,经过一轮砍价还价,20块收下来,到了晚上才有空拆出来研究,先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果断拿出好的备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一测,还是白屏,已经把故障锁定在屏和屏板上面了,梦想家MQ190W 用的是三星屏,屏线路板上面覆盖有透明的厚膜,揭开膜,发现有一个小小三级管已经烧糊了(在图中那个位置),还好傍边有一个还没有糊,不过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只好拿万能表量一下那个好的数据,在一台坏的LG19寸的液晶屏板线路上找到一个数值一模一样的,拆一个出来,装上去,插电试机正常。一般液晶都是坏电容和高压板多,屏板坏的还很少见,能把这台修好,纯属运气,平常屏坏就扔一边了。

网友:
唔。你的确是运气很好

网友:
好卖彩票啦!!!

网友:
赚钱了,才20元,多爽啊,

网友:
是屏5v供电的三极管或mos管吗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的

网友:
新年好兆头

网友:
要是供电管的话,那是多少伏的啊。

网友:
请教你个问题行不高手

网友:
一台22的LG显示器他的电源板是一个5v一个22v现在一路5v正常22v变成25这正常吗。现在问题是不开机,换了个高压条一下给烧掉了。郁闷中到底哪个地方出错了改换的都换啦

网友:
还有上次有个清华同方的。12v变成了33v。。原因很复杂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咱差不多你挣了不少吧呵呵

网友:
真赚钱啊!恭喜2013开业大吉!运气真好!

网友:
牙签大那种三极管,不是大的那个管哦

网友:
20块就算屏坏的也赚的,外壳+成套板子,,楼主这下是赚大发了,沾沾楼主好运,我在修台白屏的,订了芯片还没到呢

网友:
恭喜! 运气来了

网友:
这实属偏得,看来也不是白闹哈!

网友:
真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