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看看 笔记本硬盘好的 就是装了系统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3-02-17):
今天接了台笔记本  系统装好   进不了系统   PE  可以进  进系统一定要引导才能进   硬盘好的   没坏道,全盘格式化装了还是没用   请大师给我思路

网友:
硬盘设的什么模式?

网友:
重写主引导分区,用disgkgen或者用dos命令 fdisk/mbr

网友:
主分区有没有设置活动,有没有试过清装,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把外部有关usb的设备拔了 重启看看

网友:
拆出来放到台式机一键四分区 或分区软件分区  在GHOST一下  然后再放回去 应该就可以  我经常遇到

网友:
没遇见过,不懂!!

网友:
我有碰到装XP进不正常模式,安全模式可以进
WIN7系统装了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进DISKGEN,从新激活一下试试看就行,有的机器就这样。

网友:
从新分区 换个分区软件 或者从新激活 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