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用什么二级管代换合适!

楼主(2013-02-17):
笔记本共电部分!

PD23用什么稳压管合适,此管导通。大电流。此板上只有一个,其它板上也找不到同类!现在客户很急!网上也没有。上边
标的二行,上行为PJ889下行标1V。此用什么通用些的管子代?先祝大家新年大发!

补充内容 (2013-2-18 17:44):
故障以处理,把稳压管去了!

网友:
图纸上标P4SMAJ20A

网友:
直接卸掉不装,去年有个本子,我也是这么干的,这都多少个月了,也没来找过我

网友:
我xxxx   怎么还看不到图片!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防止高压接入保护的吧??

网友:
不装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去掉看可以用不

网友:
这种直接找个保险连过去都木问题吧。

网友:
加了个P15保险上去,就连冲电也就6秒就断开,等一二秒又充电。不知道是不是保险太小!

网友:
加了个P15保险上去,就连冲电也就6秒就断开,等一二秒又充电。不知道是不是保险太小!

补充内容 (2013-2-18 17:43):
电充足后正常

网友:
这个是个稳压二极管,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不接也可以

网友:
大侠们   那明显是隔离保护电路   二极管要装的 找个其他机器上隔离保护电路的二极管 就可以  用一个就行   只要功率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