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高压板 大电容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楼主(2013-02-17):
显示器 高压板上的大电容 电压不能低于多少·请高手指点··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不能低于12V

网友:
是大电容·400V的那个 不能低于多少··

网友:
300左右啊,我测得都在290V以上。

网友:
去料板拆一个400V的吧,省心~

网友:
一般不能低于280V

网友:
楼主问高压板上的大电容,耐压一般是25V的,因为电源不同提供给高压板的电压12V-24V都有。

网友:
12V-24V,,不过我碰到过到10V多的,,在低的就没有了。。。。